热水泵打个几次后会抽不上水,请教原因

楼主(2015-04-22):
如图所示,埋地下是接收热水的罐子,水温大概80度左右。上面的小罐是过桥罐,用来抽真空吸水。电机大概每40分钟启动一次,每次约2分钟。早上开机能自动抽上水几次,但中间会泵在动,但水抽不上来。
后来发现可能是过桥罐里热水产生蒸汽,真空度减少导致抽不上来,所以在过桥罐顶和电机泵前接一根连通铜管通气,但还是原来的现象,麻烦各位大神提点意见。

网友:
因为有气的关系,水不连续

网友:
泵吸程过小

网友:
泵里有水吗

网友:
泵是用来抽水的,不能抽气。你的泵是用来抽气的吗?
你的意思是用“水泵”把过桥罐抽成负压,通过负压把水吸上来?
工艺图不全,能不能上个全图?

网友(点评):
水水的点评有意思,,,,,,

网友:
@东海fyh126 ,海哥见笑了,这些工艺我不太懂,没见过。我是根据楼主的意思理解的。难道我理解的不对?

网友:
汽蚀,热水低于饱和蒸气压,汽化了

网友A:
设计不合理,离心泵产生气缚了,把罐子里先加水然后封闭,启动试试。泵的出口要加球阀,停泵时先关掉球阀,保证罐内有水!接铜管没用,出口引进口是用来节流或冲机封的。地下管的水位也有影响。一个大气压十米水柱,靠真空度吸水,你选的离心泵允许安装高度多少?

网友(点评):
热水入口不要放在罐的底部,放底部可能让水流到地下管道,放中上部可能会好些。

网友:
你可能要提供管路图,否则很难通过你的叙述了解问题的症结。比如是什么泵?离心泵?隔膜泵?真空泵(看样子不像真空泵)? 泵、阀、罐及有关零部件的管路连接等。否则就是让大家在这里瞎猜,于事无补。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如果抽的时候前端有空气,空气绝对真空才能到0Mpa(空气可压缩),所以水泵最多只能抽上来10米的水柱(大气压能支持的最大高度),想抽的更高就要保证前端没空气能产生足够负压。不知道这解释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不合理,离心泵产生气缚了,把罐子里先加水然后封闭,启动试试。泵的出口要加球阀,停泵时先关掉球阀, ...

如果抽的时候前端有空气,空气绝对真空才能到0Mpa(空气可压缩),所以水泵最多只能抽上来10米的水柱(大气压能支持的最大高度),想抽的更高就要保证前端没空气能产生足够负压。不知道这解释对不对

网友:
看不太懂,我顶一下

网友:
我文化低,但是告诉你别费事了,水温太高。深奥的理论我给你说不上来。

网友:
你说说大体工作思路,我给你看看。

网友:
不要中间罐。换自吸泵

网友:
结果如何了?

网友:
离心泵木有底阀,进水管有空气 。进水管最低处安止回阀 ,泵的出水口始终保持有水 缺水一次就不上水 。或者换自吸泵加底阀

网友:
提供的信息不全,讨论不出个所以然来!

网友:
需要泵的结构和系统图啊。这个图片看起来云里雾里的。隔膜泵还是离心泵?

网友:
不懂这个,很不懂

网友:
再帮楼主顶一下,请楼主汇报进展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