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位置移动数显控制系统,要求5um。求大侠指正。

楼主(2015-04-22):
我想设计个方案:直线位移精度5um。用光栅尺显示读数,并通过PLC发指令给伺服电机。不知道该套能不能达到约期效果。如下图所示:

网友:
  能不能达到要看你选的丝杠副,丝杠副精度达到2um以下就说不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丝杠副精度2um,丝杆副能达到这木高的吗?加Q199284311聊

  写错了,是丝杠副好的话5um能做到,但2um以下就做不到了。

网友:
既然选择光栅闭环控制,传动件和导向件要求就没那么高了

网友B:
可以实现,要求零件精度高、装配精度高,还要控制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实现,要求零件精度高、装配精度高,还要控制温度。

同意

网友(2015-06-25):
到了um的东东可以说有点风吹草动都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