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高难度三圆弧型面轴DIN32711(从端面看像个凸轮)加工设备和师傅——数控多轴磨床

楼主(2015-04-22):
轴总长1000,三圆弧型面轴是轴最左端一段,长度100,三圆弧型面轴和圆柱轴过渡部位清根,过渡台阶端面要求端面磨削,三圆弧型面轴部位的任意垂直轴线的断面与右侧圆柱轴的轴线垂直度要求0.004,三圆弧型面轴心相对右侧圆柱轴线的位置度是0.02,形状像个长凸轮。
数控精车、精铣都做过试件,都是废品。推荐一本书《等距型面无键联接及其应用》。

网友A:
莫非这个就是前几天有人所说的三角轴?断面与轴心的垂直度能否换个检测方式?叫素线还是什么的与轴线的平行度那样现场可以检测

网友:
怎么还不会发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莫非这个就是前几天有人所说的三角轴?断面与轴心的垂直度能否换个检测方式?叫素线还是什么的与轴线的平行 ...

需要三坐标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莫非这个就是前几天有人所说的三角轴?断面与轴心的垂直度能否换个检测方式?叫素线还是什么的与轴线的平行 ...

三坐标才能测量,其他工具没法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莫非这个就是前几天有人所说的三角轴?断面与轴心的垂直度能否换个检测方式?叫素线还是什么的与轴线的平行 ...

你干过类似的产品吗?精度极高

网友(点评):
按你所说的,就相当于厚度1米的凸轮,长见的厚度20毫米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干过类似的产品吗?精度极高

    这个太长了!这么长的行程导轨精度足够,你说的垂直度就可以检测,如果三座标也要非常高的精度,我所在周边的对外检测的达不到检测要求。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干过类似的产品吗?精度极高

三圆弧型面和凸轮形状类似,长度100,只是整个轴最左端部位,其他部位是圆柱轴,整个轴长度一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太长了!这么长的行程导轨精度足够,你说的垂直度就可以检测,如果三座标也要非常高的精度,我所 ...

你有数控四轴磨床吗?这是开发的新产品,只要不影响性能,有些精度是可以调的。

楼主:
听说加工凸轮轴的cam磨床能干?

网友(点评):
看了你的图纸及技术要求,加工凸轮轴的磨床原理上可以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太长了!这么长的行程导轨精度足够,你说的垂直度就可以检测,如果三座标也要非常高的精度,我所 ...

如果轴总长度改为700多,三角轴部位长度100,三角轴最大直径40,圆柱轴最大直径100,你有这多轴磨床吗?现在发不上图片,能做的话可以发我邮箱532733717@qq.com,可以把具体图纸发给你。

网友(点评):
已经邮箱联系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太长了!这么长的行程导轨精度足够,你说的垂直度就可以检测,如果三座标也要非常高的精度,我所 ...

如果轴总长度改为700多,三角轴部位长度100,三角轴最大直径40,圆柱轴最大直径100,你有这多轴磨床吗?现在发不上图片,能做的话可以发我邮箱可以把具体图纸发给你。

楼主:
有能做的话,可以尝试共同研究尝试一下,因为具体图纸发不上,只有通过其他方式把图纸给你。现在轴总长710,三角部位长100,三角部位最大直径40,圆柱轴最大直径100。

网友(2015-12-07):
楼主是不是有DIN 32711的标准啊?能否发给我一份,我找了好久了,现在正需要,谢谢了,邮箱786305887@qq.com,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