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加工中心上的钻头不好用了?紧急

楼主(2015-04-22):
12的,15.5的,17的,干的灰铁铸件,都因为钻头钝了孔偏废了3件,一件200啊......

楼主:
那钻头不好用了有啥表现没???,比如说排出的屑什么的,急求啊

网友A:
重新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买一个

什么意思啊?

网友:
...请教老师傅吧,一看就感觉你是新手

网友:
磨几根比孔稍微小一丁点的塞规检测就行了

孔偏必然会引起尺寸偏差和垂直度偏差的

网友:
你的钻头是什么牌子,钻头的转速进给是多少?

网友:
12的,15.5的,17的,干的灰铁铸件,都因为钻头钝了孔偏废了3件,一件200啊......, Z" }: ~

可以采用先用小的钻头预钻,然后再用新钻头加工。能有效减少钻头的磨损。

网友:
难道没有先打中心孔

网友:
钻头横刃和刀尖磨损情况
机床负载
断屑情况

网友:
是不是高速钢钻头,速度快了有点让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钻头不好用了有啥表现没???,比如说排出的屑什么的,急求啊

切屑温度急剧升高!

网友:
拆下来一看就知道了,磨损了用眼睛就看出来了

网友(2015-06-06):
估计钻头长了     短的应该不会偏得吧

网友:
看切屑,听声音。钻头钝了切屑呈堆挤状,尤其加工软质材料更明显,声音会比新钻头尖锐。

网友:
钻头一定会偏的,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打。因为你的毛坯不稳定,你不可能做出整个毛坯硬度都一样,偏多偏小是一个问题。就算你用钻头钻了,在用铣刀在踩总会有1-3C的偏移。加工中心的钻头不能和普通钻头一样的磨法。

网友:
定心不好咯,重新磨一下,要有经验的人磨,横刃要在中心,两边切削刃角度要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