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lidworks 有限元分析 图示解析~

楼主(2015-04-22):
大神好啊!最近公司需要做设备,某些东西需要进行有限元分析。因为ansys比较难,我现在用的是soildworks自带的。但有限元我大致明白是什么意思,但对于里面的数据具体是什么意思不是很明白。麻烦大神帮我解读下~具体见以下图片~
图1、在von mises中 红色危险区域最大值为1.992mpa 材料的屈服强度是206.807MPA   是否因为1.992<206.807 所以满足要求?否则怎么去解读这个数据呢???
图2、在displacement中,红色区域最大值为6.229e-004mm 是否最大变形量6.229/10000 mm??里面的变形比例16081.7这个数据怎么理解呢?

以上问题,麻烦知道的帮我解释下~对大神来说可能是小儿科,希望大神不要嘲笑我哈~感谢大家~

网友A:
图2、在displacement中,红色区域最大值为6.229e-004mm 是否最大变形量6.229/10000 mm??里面的变形比例16081.7这个数据怎么理解呢?

第一个不会,
第二个是这样理解的:
6.229e-004 意思为 6.229乘以10的负四次方
变形比例是显示出变形的范围的比例   简单来说就是如果物体变形0.001 肉眼是看不出来的 ,软件为了让你看的更清晰 把这个0.001放大16081 倍数 让你清除的看到变形的方向及形式。
有限元了解的不深,希望后面有高手帮着看看 ,希望自己没说错。

网友B:
第一个是让你看最大应力点位置的,通过图形可以看出来。并不是满足材料的材料的屈服强度就可行,还要看工件的使用场合,你还要有安全系数的。

网友C:
如果楼主不懂点材料力学,那就没什么必要用软件分析了,因为没有基础,光告诉你结果你还是不明白。
套用8爷原话
用这类分析工具,首先你得立于‘手算基础’,就是你内心是懂那个东西的,只不过是网格比较粗,用了计算机,可以加速,

 而你对计算本身不懂,这类工具就对你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就干脆丢掉别用了,用了反而耽误你,

因为出一个结果,你无法判断结果正确与否,也无法判断有多大的误差,人家说有10%误差,你信不信,你信了,凭什么信?

网友(点评):
能做到10%误差已经很不错了,一个数量级的都有

网友D:
1. 是否因为1.992<206.807 所以满足要求?分析正確(前提是模擬正確)
2. 是否最大变形量6.229/10000 mm? 是的
3. 变形比例16081.7
    如附圖是內定值,比例放大之作用,若是微小的變形正常比例作圖是看不到的,所以就作放大,
    原是變形0.1mm,放大100倍,作圖就成了變形10mm,就可以直觀何處在變形.
    如附圖也可自定義變形比例.

网友E:
楼主能不能把你需要分析的内容,最好还有模型,传上来,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不会,
第二个是这样理解的:
6.229e-004 意思为 6.229乘以10的负四次方

感谢哈~我也是在学习中~你分析的很好的~向你学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是否因为1.992

感谢您!完美的解决我问题哈,很详细~真心感谢~我刚接手,很多的东西需要学的,希望有机会可以继续请教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楼主不懂点材料力学,那就没什么必要用软件分析了,因为没有基础,光告诉你结果你还是不明白。
套用8爷 ...

谢谢寂静天花板~材料力学和理论力学我都是学过的,可能时间长有点淡忘的。因为是软件分析出来的结果,我有点迷茫。不晓得是什么意思。不过你学的没有错,我会好好看书的。再次感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是让你看最大应力点位置的,通过图形可以看出来。并不是满足材料的材料的屈服强度就可行,还要看工件 ...

嗯,感谢大神~我会好好学习的哈~是要考虑很多的因素的,可能我是刚接手的原因,很多的东西不是很熟悉,希望以后能够得到您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不能把你需要分析的内容,最好还有模型,传上来,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因为刚接手的原因,还没有具体的模型。上面的图片是我直接随意拉伸的东西。我就想知道分析之后大约是什么意思。主要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因为刚接手的原因,还没有具体的模型。上面的图片是我直接随意拉伸的东西。我就想知道分析之后大约是什么 ...

汗~,如此,那就推荐你几个视频看看吧,(似乎提示不能用IE,那就随便选个其他的浏览器好了)
http://video.soscad.com/pc/?url=/2/39/p22397057456b50
绝对的对速成有所帮助。
至于等效应力是什么意思,软件的帮助里都有的。

网友:
说的很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汗~,如此,那就推荐你几个视频看看吧,(似乎提示不能用IE,那就随便选个其他的浏览器好了)
http://vi ...

太感谢你了~回去我好好研究下~
确实像你说的IE不能用 我现在升级了搜狗。现在可以运行的起来~真心感谢你哈~

网友:
这个真心看不懂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