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行机械设计求问

楼主(2015-04-22):
现在有铝合金型材,是弧形的,所以螺栓的安装槽也是弧形槽,此时,应该有什么样特制的螺纹紧固件对应弧形槽的安装呢?

楼主:
因为一般的六角螺栓头可能会在弧形槽里面卡住滑动不了,所以不好用

网友A:
型材供应方 应该有对应的紧固螺栓或者是角接支架之类的紧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型材供应方 应该有对应的紧固螺栓或者是角接支架之类的紧固件

是啊。。所以我就是在问是什么对应的紧固件啊。。。名字是啥?木有木大神知道

网友B:
求图片,长见识。

网友:
不同型材,不同品牌,标示不一样,米思米就有你找找就知道了

网友:
上图片,标尺寸

网友C:
为什么不花点拍张照片传上来呢

网友(点评):
那太难了,不会,哈哈

网友D:
楼主快上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图片,长见识。

类似于这种型材,只不过这个是直道的,现在我要的是弧形的,这上面的紧固件有什么特制类型的吗?

网友(点评):
弧形,是自己加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快上图啊

图片在10楼

网友(点评):
没有截面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花点拍张照片传上来呢

图片在10楼

网友C:
引用 楼主:
类似于这种型材,只不过这个是直道的,现在我要的是弧形的,这上面的紧固件有什么特制类型的吗?

为什么不发弧形的那个图片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发弧形的那个图片上来?

因为那个还没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发弧形的那个图片上来?

弧形就类似于这种。。截面和直道的是一样的,只不过紧固件应该不一样

网友(点评):
这么大的曲率半径,直接用和直道一样的紧固件就可以啦~~确实需要,似乎有一种椭圆头螺栓。

楼主:
引用 楼主:
弧形就类似于这种。。截面和直道的是一样的,只不过紧固件应该不一样

螺母有木有用可以在槽里滑动的那种?

楼主:
引用 楼主:
类似于这种型材,只不过这个是直道的,现在我要的是弧形的,这上面的紧固件有什么特制类型的吗?

找其他铝合金厂家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