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手册上这个符号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4-22):
上面那个X是什么意思啊?弯矩Mx=-P*X 这个X是那个长度啊?谢谢。

网友A:
楼主,这个是机械手册上的悬臂梁计算。我不晓得你还学过材料力学,要学过的话可能比较清楚点。里面的X应该在图上有注明,这个X就是在实际计算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是机械手册上的悬臂梁计算。我不晓得你还学过材料力学,要学过的话可能比较清楚点。里面的X应该在 ...

那个我在学 设计手册上前端到支撑A处的距离是M,难道那个距离M在实际计算中就是X?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我在学 设计手册上前端到支撑A处的距离是M,难道那个距离M在实际计算中就是X?

楼主 不是这样理解的哦。我建议你还是把弯矩计算方式搞清楚了之后再去理解这个图。这个图里面牵扯积分运算的,你高数学的不是很好的好,看起来很困难的。弯矩M=px 具体你要看是以哪个为支撑点,距离支撑点X长度是多少,然后在x端点处的载荷是多少。然后才能求出弯矩。当然弯矩是有方向的,需要定义的。楼主,你还是先看看材料力学的基本计算之后才看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不是这样理解的哦。我建议你还是把弯矩计算方式搞清楚了之后再去理解这个图。这个图里面牵扯积分运算 ...

谢谢了  那我再去深造去呵呵

网友:
楼主可以复习下材料力学里的截面法,这个x是截面到力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