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我算的对吗

楼主(2015-04-22):
设备直径3.6米 转速0-22r/min 总重量10T 帮忙看戏我算的对吗?我用两种方法算的电机功率,算出来两个结果,那个才是正确的啊?

网友A:
其实这两种的计算方法都不错,但是里面你赋予的摩擦因素和效率有差异,导致得出的结果不一样。
我想问下楼主,在第一种方法计算电机功率时,效率你取的是0.8 之后你又乘以1.25什么意思呢?服务系数1.15后面已经乘了啊。如果不乘以1.25的话 结果应该在58左右 是不是和第二个很接近呢?里面效率和摩擦因素不一样导致的~

以上是我的见解~希望可以帮到你~如果错误请指正~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两种的计算方法都不错,但是里面你赋予的摩擦因素和效率有差异,导致得出的结果不一样。
我想问下楼 ...

那个是因为我问的别的人他告诉我说算出结果后再乘以一个1.15的保险系数   那看来我是算错了,那我算的结果上这几个数据还有别的错误吗  谢谢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是因为我问的别的人他告诉我说算出结果后再乘以一个1.15的保险系数   那看来我是算错了,那我算的结果 ...

你最后计算的是减速机的输出端的轴径?
如果是的话,我不建议你去这样计算的。具体如下:
1、选择减速的时候 只要知道电机功率 减速比  安装形式(B3  B5)还有用在什么地方的,选择一个适量的服务系数。如果是大的齿轮箱的话,需要注意核算热功率。然后根据这些数据就可以选择减速机了。
2、减速机的轴径是跟着型号走的,也许型号不一样但是轴径都是一样的。
3、你在计算轴径的时候,里面的C取103 这个是基于你选取的材质。但是真正减速机的轴径是经过特殊处理的,可能加入某些金属。所承受的扭矩和弯矩都有较大的提高。所以你这样计算的轴径是不准确的。但计算可以作为你心里的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最后计算的是减速机的输出端的轴径?
如果是的话,我不建议你去这样计算的。具体如下:
1、选择减速的 ...

那个是传动轴的最小直径,我这里一个老师傅告诉我这样算的  是不是不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是传动轴的最小直径,我这里一个老师傅告诉我这样算的  是不是不对啊?

我看了下你计算的转速写的是22rpm对吧 明显就是经过减速比之后的转速啊,这个不就是减速机输出端轴径嘛?你所谓的小径是减速机的输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下你计算的转速写的是22rpm对吧 明显就是经过减速比之后的转速啊,这个不就是减速机输出端轴径嘛? ...

哦 那个不是减速机的轴颈,是载重和减速机之间连接的传动轴,是根据载重和电机功率来计算的,我也不知道对不对是听老师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 那个不是减速机的轴颈,是载重和减速机之间连接的传动轴,是根据载重和电机功率来计算的,我也不知道对 ...

我这样描述你看是不是你这样的情况。电机连接减速头。然后减速器在和载重相连,你求的是减速机和载重之间连接轴的轴径对吧?这个轴径的转速不就是减速机输出端的转速嘛?还有要看你这个轴是不是很长,要是很长的话,需要放一定的系数的。你计算的240mm可以和减速头的输出端轴径比较下,稍微大于等于减速机的输出端轴径就好了。注意,不要是有重冲击的。重冲击的话系数要放到2倍以上。

网友B:
乘以一个保险系数是必须的,只是小负荷的系数相对大点,对于大负荷的系数相对要小点。具体是多大,看具体的要求及使用工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样描述你看是不是你这样的情况。电机连接减速头。然后减速器在和载重相连,你求的是减速机和载重之间 ...

对的就是那根轴,我这根轴长度就1.01米,中间就是那个轴承担着,因为基本不受径向力,我就只算扭矩了,所以我就这么计算了,比减速机输出轴要粗的 我选的减速机输出轴直径是130,内部齿轮轴是42CrMo材质的,输出轴端最大输出扭矩是34344N.m,就是不知道我这根传动轴需不需要热处理下,我想用45#圆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乘以一个保险系数是必须的,只是小负荷的系数相对大点,对于大负荷的系数相对要小点。具体是多大,看具体的 ...

这种设备有些类似于水泥造粒机,加上前端锅体的自重再加上,所能装的料总重是10T,不过他这种加料是空机启动后再慢慢的加料,直到加到加不上了才不加,估计光装料的时间就要两个多小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设备有些类似于水泥造粒机,加上前端锅体的自重再加上,所能装的料总重是10T,不过他这种加料是空机启 ...

按加满的算。我的Q2710-599-224,我下班了,明天详聊

网友C:
画个简图,你这样算一气,大家也难以猜出你在干吗

网友:
这样算好像不对。
1这设备如何转动(轴水平还是垂直)
2物料加入是否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画个简图,你这样算一气,大家也难以猜出你在干吗

样式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