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oi MD 加工缸体出现偏孔有什么原因?

楼主(2015-04-22):
FANUC oi MD 加工缸体出现偏孔有什么原因?

网友:
西北风刮得太大了

网友:
说清楚点,不一定是电气的问题,机械上的,夹具什么的,都不说

网友:
LZ附个图呗,有图有真相

楼主:
有什么原因产生?都说说。。

网友(点评):
请问两端孔到上面的孔的两个距离是不是一样的啊!

网友(点评):
感觉铸造造有问题

网友(2016-11-17):
看着毛胚铸造偏了

网友:
查毛坯吧

网友:
夹具移位了?毛坯变形?系统问题的可能性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