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加工什么内孔还是外圆?紧急

楼主(2015-04-22):
      壁厚一个毫米 内孔13  外径 14         长度20     内孔需要铰孔 。。  请问先加工什么内孔还是外圆?  在线等...............

网友:
不幸被我看到,这么薄夹会变形吧

网友A:
先铰孔,后塞芯棒车外圆。或者先车外圆,再车个夹套夹外圆加工内孔

网友B:
壁厚是0.5吧!!!!!

网友C:
圆环。

壁厚一个毫米 内孔13  外径 14

这个数学是啥样老师教的。

网友:
先加工内孔

网友:
"壁厚一个毫米 内孔13  外径 14", 看到这个,有一种郁闷的感觉

网友:
需要专用夹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圆环。

壁厚一个毫米 内孔13  外径 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铰孔,后塞芯棒车外圆。或者先车外圆,再车个夹套夹外圆加工内孔

网友D:
夹棒料,钻孔,车内外圆,切断

网友:
慢丝加工里孔外圆

网友:
  壁厚一个毫米 内孔13  外径 14         长度20 ,听起来有点晕,不知该如何加工。

网友E:
先加工工内孔,上芯棒后加工外圆比较妥当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加工工内孔,上芯棒后加工外圆比较妥当

网友:
先加工内孔,铰孔精度高,先加工精度高的,再塞芯棒,两边用压板压住加工外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夹棒料,钻孔,车内外圆,切断

这个才是正解....

网友:
现在怎么解决的

网友:
内孔外圆一块加工完再切断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壁厚是0.5吧!!!!!

网友:
先加工内孔, 用针规塞住内孔, 再精加工外孔, 最后切断, 如果量不多可以采用线切割

网友:
这个小玩意儿竟然有人建议用线切割,

网友:
奇葩的工艺真多。

网友:
先内孔后外圆,做个涨胎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铰孔,后塞芯棒车外圆。或者先车外圆,再车个夹套夹外圆加工内孔

先车比较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夹棒料,钻孔,车内外圆,切断

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同意!

这么薄,可行吗?

网友:
先粗加工外园  剩0.5·1  钻孔   绞孔  精车外园   很简单  一点也不会变形

网友:
方法很多,1、慢丝同时加工里孔、外径;2先加工外径,里孔放电;3、外径留量,精加工里孔,配做芯轴加工外径。

网友:
这要看工件的要求了,都是自由公差吗?

网友:
量小就车内孔,铰孔,车外圆,下料。量大那就先车内孔倒角下料,铰孔,内胀头车外圆倒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