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65锰做异形刀,好用吗?

楼主(2015-04-22):
请大家给个建议,我要把1000X40X0.7mm的65锰弯成多边形,然后再热处理,再开刃,冲皮料,可行吗?

网友:
问一些专业做刀模的吧,那些做法好像又快、又便宜,也很好用

楼主:
做成这个形状,先弯成型,再热处理,再开刃,咋样

网友:
第一最好是买现成的刀模料制作;如要用你说到的材料自制,应先开刃再弯曲成形、焊接、热处理、最后修磨即可。

网友:
现成的刀带有的卖,省得开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