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铣斜面

楼主(2015-04-22):
一块大圆板,上表面为基准面,外径3000,内径2100.现要铣一个2420的圆,这个圆面倾斜基准面0.3度,计算后Z值为2420*tan(0.3)=12.67,要垫起来12.67吗?可否走G02 X-1200 Y0 Z-12.67 R1210,G02X1200 Y0 Z0 R1210,这样铣可以吗?

网友:
最好有图 直观些

网友A:
上图可随便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图

传了图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传了图片

放大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可随便搞定

上传了

网友:
数控ug编程就行了啊

网友:
软件编哎。

网友C:
这个应该车啊,,,,,,,,怎么就铣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IJK

请详细说明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详细说明 谢谢

4个象限点编程,用IJK,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车啊,,,,,,,,怎么就铣了呢?

这是一个大端面呀,怎么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