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个机械横臂, 该怎么算?

楼主(2015-04-2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采用线性计算,模型为悬臂梁,最大弯矩在根部,算出抗弯强度然后算惯性矩就可以算出厚度了

网友:
这还有个槽钢的放置方向问题,照你的要求是第一图,不过第二图同样的槽钢尺寸能承受更大的弯矩

但是单单依靠这个结构,而不加斜支撑去承受3T的重量,恐怕你的槽钢的型号要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