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齿轮的各个参数

楼主(2015-04-22):
我是大四学生现在在做毕业设计,遇到一个难题。

已知电机的额定功率是37KW,电机的转速是1480r/min,该图是我要设计的运动简图,齿轮Z1与齿轮Z2,齿轮Z3与齿轮Z4的传动比都是2.5,要求着四个齿轮的齿数和模数及其其他数据,我不知道如何去设计。

该结构的原理是用闸A闸住内齿圈Z7 (此时闸B松开),则Z7不动,Z5带动行星齿轮Z6,Z6自转又公转,借Z6中心的销轴带动滚筒H旋筒旋转,此 为滚筒的工作情形。当制动闸A闸住,而滚筒H工作时,整个传动成为行星轮系,行星轮系中的首轮为Z1,末轮为Z7,系杆为滚筒H。

 反之,当松开制动闸A而闸住制动闸B时,整个传动成为定轴轮系,这时滚筒不动(绞车制动),电动机与各个齿轮均为空转。)此外我还把给结构中的行星轮系中各个齿轮的数据都算出来了,齿轮Z5,Z6,Z7的齿数分别是86,67,220,模数统一为5,传动比为3.5581.现在要求齿轮Z1,Z2,Z3,Z4的数据。

跪求各位大神答疑解惑哈。

网友A:
感觉跟坦克减速器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跟坦克减速器似的。

不是这是一个由提升绞车,H为卷筒

网友B:
可能是我笨,现有条件,我怎么算不出来z5,z6,z7的齿数呢?

你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C:
Z1、Z2、Z3、Z4都有啥作用?单单为了减速么?为啥用内齿?

楼主:
引用 网友C:
Z1、Z2、Z3、Z4都有啥作用?单单为了减速么?为啥用内齿?

主要是减速的作用,用内齿可以节省一定的空间,老师说可以按圆柱齿轮的标准来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我笨,现有条件,我怎么算不出来z5,z6,z7的齿数呢?

你怎么算出来的?

我先把行星轮系的减速比确定出来,然后查表得知的,各个数据,卷筒的直径是800mm。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先把行星轮系的减速比确定出来,然后查表得知的,各个数据,卷筒的直径是800mm。

不客气,我想问下这个Z1 Z2 Z3  Z4,的各个参数您能给出计算的方法吗?

网友C:
你那个行星轮系的参数能传递1800KW,7万NM。毕业设计不讲成本?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行星轮系的参数能传递1800KW,7万NM。毕业设计不讲成本?呵呵!

不会吧,这个咋算出来的?

网友:
问导师啊???

网友D:
可以参考课本《机械原理》,里面有齿轮的设计和计算。

网友:
有公式的,把知道的数据代进去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参考课本《机械原理》,里面有齿轮的设计和计算。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