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磨齿机校验机床量柱怎么设计?

楼主(2015-04-22):
磨齿机校验机床量柱,技术要求是圆柱度0.002mm,尺寸1000×φ100,不变形,能长期使用,请问:45料,淬火45HRC--60HRC, 煮油,量柱中间做成通孔,有助于防止变形吗?

网友:
坐等高手来回答。

网友:
对你说的不是非常懂,说下我的看法:
1,首先,45#加工性能比较好,可以直接加工。我不知道你说的通孔直径多少,就我的经验来说,测量用,受力小,所以省设备重量等原因,用管材做。

2,你这淬火45-60,也感觉别扭,给这么宽一个范围,而且你后面煮油是啥意思?你是说与淬火一起的,油淬?

3,既然是量具用的,只要求圆柱度?0.002我不知道外圆磨能不能保证,以前做小轴精度高的,就上无心磨。

说这么多,可能有不对的,大侠指正,尖兵大哥?,早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