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计算

楼主(2015-04-22):
如题全部:缸径32mm,行程200mm,气缸杆直径12mm,请问在0.5MPA的压力下推出力是多少?回入力是多少?气缸推出去需要多少体积的气体,推出的速度是多少?。小弟根据以前样本上的公式可以计算出推,回2个力,但是气体的体积以及速度怎么计算?

网友:
不会吧   气体体积要算? 一般很少算气源的吧  气缸就算算推力之类的就行了  速度也不用吧   气体压缩变化那么大  一般也用不到速度啊

网友(点评):
气缸速度有时候 需要算的 算的是 平均速度(普通都是300mm/s~500mm/s,最高的有1000mm/s),做高速插针的时候 就曾经算了 20多个气缸速度,还到现场做实验,一个个验证。做设计不算靠估计是很难有成就的。

网友(点评):
我只能给你理论的东西 SMC FESTO,以Park 亚德客经常使用 觉得实际应用 同样负载跟理论(样本)相差不多的就 park。

网友A:
楼主我找到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这些资料样本上有吗?貌似一直没有注意过这些?

网友(点评):
机械设计手册也有

网友:
速度,流量平时选都不怎么算,碰到对速度要求高的,就抓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找到你了。。。

什么意思?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有

网友:
以前有根据公式算过,但是算出来的和实际还是有蛮大的区别,因为气体本身就是具有可压缩性,不稳定,不同负载下的传动效率都不同,需要估算,而且在你选的气缸还要看是否带有缓冲等,所以一般来说我们会用单向节流阀来调速,这也只能是一个大概的速度,一个范围,比如说伸出要小于多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