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转速高粉尘工况下用什么轴承好,用哪种方式密封好

楼主(2015-04-23):
公司研发一款仪器,但是遇到技术难题,工况是高转速高粉尘有气压(大概 一两个大气压),然后现在用的深沟球轴承,基本没有做密封处理,没过几天就轴承就失效了, 用了自润滑轴承也情况会好点,但是还是寿命短。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请教各位了

网友A:
还是得想办法做防护

网友B:
有一种密封轴承的?

网友C:
你的轴承失效只要是因为高转速还是高粉尘呢?
高转速的话就要考虑换轴承类型了
高粉尘的话轴承外面没办法加保护盖防尘罩之类的吗

网友:
密封的角接触球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得想办法做防护

暂时没有想到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密封轴承的?

不是,就是把轴承密封起来防护好,不让粉尘颗粒物进入轴承,提高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轴承失效只要是因为高转速还是高粉尘呢?
高转速的话就要考虑换轴承类型了
高粉尘的话轴承外面没 ...

试过给轴承前面加各种密封结构,o型圈什么的,但是因为没有润滑,而且转速快,密封件一下就发烫失效了

网友(2015-05-23):
看能不能在轴承周围加个密封,在密封里加上3帕的气压

网友D(2016-01-07):
LZ进展如何了?

网友:
用机械密封,正好论坛里有讲这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进展如何了?

看看用机械密封行不行呢

网友(2016-11-24):
很容易啊,将轴承箱密封起来,一般釜用机械密封都能实现啊

网友(2017-01-07):
詹风正解

网友(2017-02-14):
换成自润滑免维护轴承

网友:
我们专业从事各种严苛工况和困难密封,可以加个Q 沟通一下   Q  1053419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