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两点之间物料搬运的机构

楼主(2015-04-23):
各位大神们好,在这里向大家请教一个机构,用于两点之间物料搬运,主要的运动如下图所示。注:是一种机构,并非气缸、丝杠等直线运动元件或结构的组合。曾经在某本资料上看到过,暂时找不到了,它的运动部位大致模拟图中箭头的方向运动,而并非这种直上直下的规则轨迹。有知道的贴个简易的图回复,谢谢。

两点之间物料搬运示意

两点之间物料搬运示意

网友A:
1、2、3的大致行程呢?

网友:
运动路线按照1-2-3-4-3-2-1;O1主旋转圆心,O2为辅旋转圆心;

网友:
用输送带。

网友B:
Festo有种快速抓取结构。结构很简单,背后是一个旋转气缸,带动摇臂滑块在导槽里面走U形轨迹。不知道是不是你要找的东西。

网友C:
也有这么玩的,龙门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Festo有种快速抓取结构。结构很简单,背后是一个旋转气缸,带动摇臂滑块在导槽里面走U形轨迹。不知道是不是 ...

谢谢,可能就是这个东西,我印象中是见过,但就是想不起来哪里看到过,听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3的大致行程呢?

暂可不考虑行程的问题,有个几十就差不多了。

网友(点评):
我少写了几个字了。应该问“行程之间的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有这么玩的,龙门架

嗯,也可以这么玩,但怪我没说清,我们要抓的东西只有不到4g,您说的这个,对我们来说,太高、大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暂可不考虑行程的问题,有个几十就差不多了。

具体的需求,我没办法准确说出来,不防我们假设提取行程与行走行程比为1:8

网友:
楼主加我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