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电气,是学PLC好,还是学单片机?还是学C++?

楼主(2015-04-23):
做机械很多年了,想拓宽以后的路,想多掌握东西,目前想利用业余时间学习电气,电子知识,大侠阅历丰富的,推荐下学哪个比较值钱一点?并简单说下为什么值钱,谢谢。

网友:
学习成本:
PLC最贵,你碰不到主流的设备,自己买的话,都太贵了。
单片机其次,你买块开发板就能学。
C++有电脑就能学。
将来工作都属于码农。
但是高端人才都是非常非常值钱的。

网友(点评):
码农都比得上次高端攻城师工资了

网友:
C++是人家程序猿的工作,你攻城狮没什么必要学。

网友:
想快学PLC,只要考虑怎么用就行了,学单片机要考虑的东西多点,底层的东西会比较麻烦一点/

网友(点评):
PLC了解一点,单片机抓瞎,但是貌似玩到一定程度,PLC和单片机就没得比了

网友:
   楼主应该是学生?应该不像工作多年的啊?
不是打击楼主, 关于 C++和电气关系东西,你是没有机会学会了。你自己去人才网看看会C++且在电气行业混的都是什么层次人才了。
   关于电子,你也没机会了,因为现在东西都是模组化了,也不太可能让你一个学机械去开发一个谐波稳态电路,整流电路或者设计PWB板。(单片机就是玩这些)
    所以你最有机会是像大多数人一样,学稍微简单pLC技术应用到自己设计的设备上去。看上去很简单,但是有点难度,有时候是机遇和平台的问题。也有行业做的多突然就全会了。
  另外搞电气有的人看似轻松,却是个极其费脑子的活,还有楼主安全用电要懂啊。
   起码的电气基础才行吧,对于设备电气机械都会我认为必须具备以下基础
1 ,什么叫自锁,什么叫互锁,什么保护接地,什么电流源   什么电压源  (电工基础)  会用万用表(测短路  测断路,测电流  测电阻 占空比) 电路基础知识(这些知识必须做电工一年吧)
2.  1必须熟练知道, 且常用的几大电路  正反转  三角形星型启动  之类的。了解模拟量与数字量定义  熟练运用继电器切能画出电路图。(又是1年)
3,开始学PLC,PLC不是涉及到通信  多轴的运动控制都没有什么难度   模拟量也是少数几个有点难度   有项目做一年入门,没项目看书实践  1.5入门。
关于学电气 还是多接触 多做项目,如果你们公司设备成熟了且比较复杂,可以很快入门电气,如果只是简单开关量,还是依托继电器 接触器去找方法 ,最后自己设计电路图 。

网友(点评):
大侠,基础控制电路我懂,没有涉及到PLC的基础运动控制图,常用的我都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我知道你是机械电气都有一定造诣的

网友(点评):
那就是应该有钱了,想更赚钱的,就是运动控制和组态等以上东西了

网友(点评):
我这次有这个想法是去帮别人搞个设备,我让那老板确定电气要多常时间,吖最后没给大概时间,要是PLC我懂的话,我就可以说,给我钱,老子把电气也包了!!!嘿嘿,YY一下

网友A:
搞机械的想学电气,搞电气的觉的做机械挺好,这么下去大家会不会要么都是机电一体化人才,要么都是半瓶子晃荡了

网友(点评):
8爷也发帖子说过,搞机械的以后发展是机电一体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搞机械的想学电气,搞电气的觉的做机械挺好,这么下去大家会不会要么都是机电一体化人才,要么都是半瓶子晃 ...

机电部分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机电部分家

理论上是这么说,真正的机电一体化专家貌似不多,大部分还是单体作战,团队配合的模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这么说,真正的机电一体化专家貌似不多,大部分还是单体作战,团队配合的模式吧

机械电子的  搞机又搞电有的还搞软

网友:
没有见过真正的机电一体化的高手

楼主:
我很高兴听大侠们说没见过这样的人,原因你们懂的

网友:
有没有开始学了?

网友(点评):
这段时间没学,新公司要尽快融入,手头那多孔钻也要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机械的想学电气,搞电气的觉的做机械挺好,这么下去大家会不会要么都是机电一体化人才,要么都是半瓶子晃 ...

我刚进公司那会,我们公司的电气把我吓了一大跳,一上来就跟我讲什么钢丝的含碳量,然后又是晶体晶格,细晶强化、冷作硬化什么的。搞的我都惭愧了。后来慢慢发现,他们也就是忽悠忽悠门外汉,也只能跟不懂的人瞎吹吹,就是听其他专业的人谈到这些词语,然后就自己稀里哗啦套用过来。有一次故意刁难,装傻问了句什么叫细晶强化,结果来了句不懂自己百度去。还有一次,我们机械的在计算减速电机机带动一个圆盘旋转的圆周线速度,v=w*r。结果电气的来句,你这什么公式,我们没见过,你别总是用这些不常见、自己乱推导的公式。瞬间整个人都不好了。

网友(点评):
都喜欢装,弄些名词,以为很深奥,其实谁会去记这些,背下来又有啥用。

网友(点评):
遇到这种人是很无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