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里面,最难最有潜力的是哪一块?

楼主(2015-04-23):
1.力的研究
2、速度控制
3、行程及位置
4、信号控制
5、标准、模块化、集成

网友:
四大类:气源产生及处理 气动控制 气动执行 气动附件
控制、执行是核心.

网友:
1,4,5,大多数人认为气动就是气缸那套东西,让设计个精密分度转台,精密真空系统。或者设计轴流气动主轴,多轴气动执行机构,就不会玩了。甚至设计 多倍出力气缸也没有几个人会的。 气动和电磁结合东西比较值钱。

网友:
5、标准、模块化、集成/ >>未来趋势

网友:
精度的控制,输出力、力矩的增大,集成模块化

网友:
气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