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光亮管的英制尺寸标准,找不到啊

楼主(2015-04-23):
哪位有不锈钢管的英制的尺寸标准啊,不太明白怎么搜英制的尺寸标准。最好是有pdf啥的文件的
最近画图,需要一些英制的管子,都没有找到尺寸标准。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view/98402625ed630b1c59eeb5b6.html
度娘文库里搜来的,不知道你有米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view/98402625ed630b1c59eeb5b6.html
度娘文库里搜来的,不知道你有米有用。

谢谢你的回复,这个也是规格比较远一点,4下来就是4.5,就是没有像是4.25啊这种,或者是更详细一点的,咱这没有用这种标准管子的吗?

网友B:
您需要像那种规格的啊  英制么就1/8   1/4  等这些啊,,你能举个例子么?   我们是做光亮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需要像那种规格的啊  英制么就1/8   1/4  等这些啊,,你能举个例子么?   我们是做光亮管的。

这两天上论坛,没登录,我要的,就是大一些的,比如说4.25英寸的,这种管子其实我想知道的就是在比较大一点之后,还是按1/4做为间隔吗?比如说8英寸的管,有没有,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外径是203.2的,壁厚是多少的?有没有8.25英寸的?就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两天上论坛,没登录,我要的,就是大一些的,比如说4.25英寸的,这种管子其实我想知道的就是在比较大一 ...

那没有,1 '      1.25     1.5     2    2.5    3      3.5     4    5    6   8     10   12  14  16 。。。。。之后的,8’=203.2     8.25‘=209.55     后者就属于非标了。。要定做才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没有,1 '      1.25     1.5     2    2.5    3      3.5     4    5    6   8     10   12  14  16 。 ...

哦,这样啊,还以为都是0.25英寸的间隔呢,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