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怎么画M300的螺纹?

楼主(2015-04-23):
自己练习solidworks,要画M300的螺纹,装饰螺纹线最大只能到M64,希望各位大侠能解答一下。

网友:
你不用GB标准,如果是外螺纹就自己定义内螺纹大小即可

楼主:
多谢了,解决了

网友:
這麼大的,幹嘛用的?

网友:
自定义试下。这么大用来干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