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机的第三根导柱是否应该加

楼主(2015-04-23):
压机的第三根导柱是否应该加上去呢?
我的理由就是加上去可以保证压板的平行度,从而保证压头的行进精度。

网友A:
  第3根不加也可以,只用1根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3根不加也可以,只用1根都可以。

只用1根的话,精度会差很多,气缸和运动板是活动连接的。用隙替配合替代了浮动接头。
用2根的话,压头初受力,活动板就会不平行,影响精度。

网友:
类似于冲压模具的模架,后侧导柱行的,都是2根的。我觉得2跟就够,可以限定自由度了。当然你要计算下弯矩。

网友:
三个点稳定,主要起导向作用,能让机构上下时减少精度误差。

网友:
三根导柱,看第三根的配合精度,如果高的话,有可能卡住

网友B:
没什么意义,导向再加长倒是真的。

网友:
气缸放俩导柱中间,做成龙门形式的不好吗?

网友:
三只脚稳定性会好,二根也够用,楼主想稳就稳一点好了,反正功能上都一样成本也加不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意义,导向再加长倒是真的。

我觉得从模型上来来看,能保证远动板受力后的平行度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从模型上来来看,能保证远动板受力后的平行度吧?

导柱多,增加的只是强度(同时增加加工要求),对精度来说,两个就够了,这就是为什么小模具一般都只用两个导柱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柱多,增加的只是强度(同时增加加工要求),对精度来说,两个就够了,这就是为什么小模具一般都只用两 ...

和这个帖子的内容差不多哈。
蹩脚的设计+蹩脚的工艺=高昂的加工费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384700&ctid=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