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轧机地脚螺母性能等级用几级的

楼主(2015-04-23):
公司买了台二手无纺布热轧机,要浇混凝土基础,地脚螺栓是车工师傅用Q235A车螺纹,然后焊个弯头上去的,所以地脚螺母性能等级就不知道选几级了。
还有热轧机基础的预埋铁板该用什么材料,选Q235镀锌板好还是直接用304不锈钢板

网友A:
我们都是用A3,45#不调质也差不多,预埋铁板用304太奢侈了吧,但是液化气罐预埋铁就是用的不锈钢预埋铁。

网友:
成品地脚螺栓一般是4.8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都是用A3,45#不调质也差不多,预埋铁板用304太奢侈了吧,但是液化气罐预埋铁就是用的不锈钢预埋铁。

预埋铁板侧面露在外面,经常泡在皂化水里,所以我想用304不锈钢会好一点,请问大侠能不能用镀锌Q235,就怕到时候镀锌层掉了就预埋铁板锈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