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与轴直接连接,还是加齿轮?

楼主(2015-04-23):
设计一机构:吸嘴取玻璃片(2mmx1.6mm),取完后要进行角度校正,就是吸嘴可以转动,请问电机怎么装配?
是直接和轴连接,还是用齿轮or同步带?电机是用伺服还是步进电机?
玻璃片的误差小于0.05mm

取玻璃片

取玻璃片

网友A:
这么迷你的工件,除非步进电机的最小步进角还不够用,我会尽量直连以减少传动过程产生的误差或游隙。

网友(点评):
你qq多少?我喜欢你,有时间我们对喷,哈哈

网友:
赞同楼上的直联,但这电机得多小

网友(点评):
只要有空间,没必要太小吧。有点劲儿的话,不好吗?非要找小不点的步进电机?拆个光驱?

网友:
加齿轮的意思是增加一个缩减角度的机构?

网友:
太小了,电机估计很难找到,或者没有

网友(点评):
拆个光驱应该有一个或两个。

网友(点评):
哈哈,大侠有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迷你的工件,除非步进电机的最小步进角还不够用,我会尽量直连以减少传动过程产生的误差或游隙。

步进电机的开环控制能够达到我要的精度么

网友(点评):
我只玩机械部分,电气类,几乎都是外发。但一点一直没说:这马达不是调整角度的吗?精度怎么不是度分秒?

网友:
有空间的话直接连接就好,步进电机选大点容易失步有空间的话,也差不了多少钱,当然用伺服更好,个人愚见。

网友:
是否直连决定于多个因素
1. 空间。如果直连空间不够,就需要增加传动部分。
2. 精度。当要求的精度过高时。可以考虑通过增加减速机的方式来“放大”马达精度
3. 整体转动惯量。当折算到驱动轴上的转动惯量太大时,为了缩减成本。通常采用增大减速比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迷你的工件,除非步进电机的最小步进角还不够用,我会尽量直连以减少传动过程产生的误差或游隙。

直连理论上更好,不过电机的小齿轮带动大齿轮不是效果更好吗,消除间隙的话就像开车床,你的尺寸打多了往后退大半圈然后再前进,也就是说调角度只能绕一个方向转。讨论一下,行不行

网友(点评):
哈哈哈,看着这个,我怎么想起车轱辘掉进泥坑里,挣扎着往外扒的经历呢?(@@)

网友(点评):
这设备,就跟电路板上插入或压接电子元件的设备没什么区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迷你的工件,除非步进电机的最小步进角还不够用,我会尽量直连以减少传动过程产生的误差或游隙。

老师,您好,请问车子掉泥里什么意思,学生笨,听不懂,说直白点。说的简单点就是:说人话

网友(点评):
哈哈,离老师还差十万八千里呢。我玩越野时,如果车轱辘陷进坑里,会先倒点车,然后快速换挡前进。。。

网友(2016-07-09):
引用 网友A:
这么迷你的工件,除非步进电机的最小步进角还不够用,我会尽量直连以减少传动过程产生的误差或游隙。

请问齿轮直接与电机轴连,要怎么进行轴向定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