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07快速全圆角命令

楼主(2015-04-23):
大神:
如图所示,我如何能最快的完成全圆角,而不是一个一个的做?

网友A:
这么老的版本,你想把哪些直角变成圆角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老的版本,你想把哪些直角变成圆角呢

所有直角的地方都变成全圆角
我在草绘的时候也不能直接做全圆角

网友B:
试试阵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阵列

這個我知道,我想請教的是,有沒有直接倒圓角的時候可以快速選擇面,直接全圓角的?

网友:
没那么快吧,你就是用阵列也要先搞定一个才能搞定其它啊,再说你那倒的地方是分开的地方,没有连接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