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传动的电机选型

楼主(2015-04-23):
垂直使用的滚珠丝杠,负载30KG左右,行程400mm,导程5mm,电机功率怎么算?

网友:
要算移动惯量,再算扭矩和功率。垂直使用最好有平衡或定位锁紧,不然丝杆坏的快

网友A:
快移速度?
响应时间?
用什么样的联轴器?
运动精度?
丝杠精度?
导轨形式?

网友(点评):
速度都没说,算毛线啊

网友:
电机大小主要还是要看你的节拍。伺服算扭矩,普通的按转动惯量算,

网友:
算出转动惯量,根据惯量算出电机扭矩。确定移动速度,根据速度和连接结构形式确定电机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移速度?
响应时间?
用什么样的联轴器?

我没让直接给我结果,我只想要计算公式等,没说明白不好意思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