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一块不锈钢板上打2000个孔?

楼主(2015-04-23):
如题,请教各位,如何在一块900*600*6的不锈钢板上打满φ12的孔?怎样经济实惠一些?量很少。

网友:
cnc数控外加工最划算

网友A:
用数控钻床钻孔方便点。如果要想便宜点就划线钻孔但缺点是质量无法保证。

网友(点评):
40*80你觉得划线会划算一些??

网友:
这个厚度数控等离子很好干,就看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
如果孔的精度要求不高,可以找钣金加工厂用数控冲床冲孔。

网友:
用激光切,大约5~8毛一个孔。这么密会变形的

网友:
建议用数控冲,变形要小点

网友:
应该能冲,支持冲孔

网友:
数控冲 或激光割。

网友:
推荐激光切割

网友:
6MM厚只有用激光切割了,数冲我还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还要看你的孔距是多少?

楼主:
激光割成本有点高

楼主:
主要目的是经济实惠。

网友:
直接CNC类机床上钻孔不就得了,才6mm厚,快得很

网友:
这样的形状,是不是用来做网塞的?

激光、等离子加工都会有毛刺的。激光的毛刺少点罢了。

冲孔也会有毛刺。但尺寸偏差较大了点。

用切削加工也会有毛刺,但是可以现场倒角。当然那么多孔,最好是用CNC或者数控铣来做。当然数控铣床的成本会低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数控钻床钻孔方便点。如果要想便宜点就划线钻孔但缺点是质量无法保证。

这样钻完的效率加上钳工工时费,比CNC要贵几倍,不信可以自己算一下。

网友:
如果要求不严格,建议数控冲模板,摇臂钻钻孔。看到过试验台上出M6,材质不锈钢

楼主:
是做过滤网的,两孔之间中心距15mm,孔12mm,正三角形排列。0.5平米大约2500个孔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