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解释一下,什么样的压缩工艺能做到

楼主(2015-04-23):
对于Apple Watch黄金版,苹果总设计师艾维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重新发明了黄金,这是因为其让黄金的原子排列更加紧密,所以佩戴起来更加坚固。

此外,艾维还强调,他们使用一种新的压缩加工工艺使Apple Watch中的黄金更加坚硬,硬度是18K金的2倍。

http://mobile.163.com/15/0309/06/AK8DDR0P0011179O.html这是链接

网友A:
金的不同合金,硬度与晶格状态都是不同的,

改变合金配比,控制凝固过程,再采用‘半液态锻压技术’,就是你上面说到,有兴趣,看‘晶体圣经’就可以了,40年代的书,

网友(点评):
大侠,高强度螺栓加厚圆垫圈用什么材质?热处理? 65Mn淬火可否?

网友(点评):
长姿势了

网友(点评):
那个垫片有国家规范,你找来看看吧,写的很明白,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的不同合金,硬度与晶格状态都是不同的,

改变合金配比,控制凝固过程,再采用‘半液态锻压技术’,就 ...

让人耳目一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的不同合金,硬度与晶格状态都是不同的,

改变合金配比,控制凝固过程,再采用‘半液态锻压技术’,就 ...

大侠说的透彻,明白大致过程了,您说的  晶体圣经  没有找到,亚马逊上也没有,找了本材料方面的书,有空看看,最近在学电

网友(点评):
晶体圣经不是一本,是一套。

网友(点评):
谢谢,俺孤陋寡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