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OI-MD机床 批量生产 其中有这偏孔的产品~什么原因

楼主(2015-04-23):
FANUC OI-MD机床 批量加工过程中一样的参数 程序 ,除了工件没放好的原因产生偏孔,还有其原因吗?

网友A:
用工装吗还是一个个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工装吗还是一个个加工的

两个两个一起加工

网友A:
工装已经定位好,直接上去运行程序吗?是一个件错了还是一批

网友B:
卡钳,楼主是用四轴来加工的不?是不是玉环的?
看看是不是装夹出的问题,如果每次都这样就是工装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装已经定位好,直接上去运行程序吗?是一个件错了还是一批

一百个里面有4、5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钳,楼主是用四轴来加工的不?是不是玉环的?
看看是不是装夹出的问题,如果每次都这样就是工装的问题

不是 ,是三轴的

网友:
我觉得工装设计可能也有问题
工装怎么定位,发个照片研究下

网友:
我问几个问题啊:
1、工件是怎样装夹的,以哪儿为基准?
2、你所说的孔偏了是指与那个凸台的圆为准吗?如果这个位置有要求,建议检验一下铸件那个凸台有没有铸偏。

网友C:
第二个图毛坯错箱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个图毛坯错箱很明显。

什么意思》?

网友:

我估计楼主是拿外圆定位,然后外圆大小以及与秃台的关系会影响孔的位置,孔偏心一个毫米看起来就很明显了。

网友:
毛坯有问题   一百里面有4,5个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百个里面有4、5个

可能是毛坯铸造的偏了。建议你量量加工后的孔位距离对不对。对的话就是毛坯问题 了

网友:
孔之间的孔距有问题吗?没用的话,系统、机床、程序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孔孔距有变化,那是夹具定位或夹紧有问题!

网友:
铸件错位

网友:
毛坯有没有变形~粗加工基准有加工好吗?定位基准
是否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