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根轴,最大能承受多大的力

楼主(2015-04-23):
一根轴  轴径φ25 长度400    ,双向受力,求最大能承受多大的力。   轴材质45#钢,调质。

网友:
自己去算吧,你这是细长杆了。要考虑稳定性的。

网友A:
“我设计东西出来能提供全套的技术参数做支持”

网友(点评):
你太坏了

网友(点评):
个把月的事,还记那么牢

网友(点评):
说实话的人总是不被喜欢 ^_^

网友:
你得把工况搞清楚,支撑在哪,载荷方向,另外你指的最大承受力是指断裂?塑性变形?还是超过一定挠度?

网友:
材料力学四种基本变形,轴向拉伸或压缩,剪切,扭转,弯曲。楼主属于哪种,或者说楼主根本就不知道材料力学的四种基本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设计东西出来能提供全套的技术参数做支持”

见笑了!我用sw做有限元分析,但得出的结果和实际根本对不上。我正在做个液压站,但液压缸有甲方提供,而现在液压缸上什么文件都没有,我只知道是个台湾的牌子,不知液压缸的参数我没办法配液压站。而我只有缸的长度、外径,以及活塞杆的外径,只能根据这些去做,下午就要方案,大家别开玩笑了,饭碗重要。
1.活塞轴φ25,表面淬火,应该是镀铬了。
2.缸外径φ60,内径φ50,缸长度400mm。
根据弯曲疲劳计算的结果和SW有限分析结果差太多
看来今天下午我死定了

网友(点评):
这个轴是活塞杆?按拉压许用强度计算,拉和压不一样的

网友(点评):
差太多很正常,载荷约束网格有一样不准确,结果就差十万八千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见笑了!我用sw做有限元分析,但得出的结果和实际根本对不上。我正在做个液压站,但液压缸有甲方提供,而 ...

把应用场合说清楚,别人也好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