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厂预热器和篦冷机的用途

楼主(2015-04-23):
我想了解一下水泥厂预热器和篦冷机的用途是什么?希望用通俗易懂的来讲解,还有为什么预热器和篦冷机需要用空气炮?如果不用空气炮会产生什么后果
清大家帮忙解释一下,感谢帮忙

网友:
对于窑操作员:当喂料量达到额定值后,系统渐趋平衡,此时窑尾预热分解系统操作主要就是及时加减喂煤量和根据C4出口温度、生料磨开停机情况及时调节总排风量。

网友:
影响AQC入炉风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一般来说主要是篦冷机的料层厚度及篦冷机的用风量。主要决定于窑的工艺运行状况,窑操作员对某些参数进行适当调节,可以缓解入炉风温的高或低的状况。通常造成AQC入口风温高的因素有:⒈窑内跨料、掉大块、窑内结圈使下料不均,篦冷机堆雪人等;⒉喂料量增加,风量及其他参数未做调整;⒊由于煤粉粗等原因,使窑头喂煤未充分燃烧,未燃烬的煤粉颗料随熟料进入篦冷机燃烧,造成高温。窑操作员可采取的方法有,针对1、2项,可适当增加0531风量强化冷却、开大0534挡板开度,加大低温段风量,另外可适当加快篦速,使厚料层尽快送走(以上操作应根据电流等综合考虑)。对于3项可适当降低窑速,使煤在窑内燃烧,这样篦冷机料层厚度也可变薄。另外,若AQC入炉风温长时间过高,窑操作员还可适当加大窑尾排风机0506的转速,增大入窑二次风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