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版上工作面法向认知异常

楼主(2015-04-23):
测试方法:

1)随意创建一个铁板。()

2)在铁板面上创建草图画好方块之类封闭线条后,用"新建实体"创建第二个实体。

3)在两个实体的贴合处,感知出第二个实体的面,并以此面创建草图,并加入中心点。

4)然后点击“孔”命令。

觉得软件的表现对吗?

我这里,被选中的实体是第二个,打孔的箭头却朝着第一个实体。

类似的怪现象,在求差操作时也经常发生。(即使是单实体零件。。。)

网友:
这个“朝向”的事情,默认的方向经常与用户的想法相反,是Inventor的特色之一,就像以前的鼠标滚轮缩放那样。
我想不出可能的原因。
所以各位在这种条件下需要“记得”这个特色,以防止出错

楼主:
我自己创建的工作面,起码还有功能可以换来换去。

可这种依附出来的“面”,尤其是后期修改进入草图环境时,经常反着你来。两三年前就好像没这事儿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自己创建的工作面,起码还有功能可以换来换去。

可这种依附出来的“面”,尤其是后期修改进入草图环境 ...

我觉得工作面的方向定义一直是合适的,有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工作面的方向定义一直是合适的,有什么问题呢?

抱歉,我没说清楚。

应该说是多实体零件中草图的观察方向经常是反的,而且是随机的,找不出规律或原因。

可能是我过于依赖于多实体机制,一个多实体零件内,经常包含几十个实体。。。(如下图)

也因为担心后期修改报错过多,我依附某实体的面来创建草图时,应该在哪个多实体上,就建立在哪个多实体上。即使草图所依附的工作面就在两个相贴合的实体中间,我也不会马虎。
但是,经常发生如下示意图的情况(只是示例):

双击“背面文字”这个草图后经常而且很随机地出现如下结果: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该草图的“切片观察”也一定是反向的。这是最头痛的事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我没说清楚。

应该说是多实体零件中草图的观察方向经常是反的,而且是随机的,找不出规律或原因 ...

在Inventor已经放弃了理论上很有前景的“自适应”而不再继续研究和进行算法改进的前提下,使用多实体做设计构思的原始表达,是唯一可能的方式。这与您是不是“过于依赖”并没有多大的关系。

您说的显示方向的问题,按您截图的设置,应当不会出问题。除非草图坐标系您改过,这个在打开草图的“坐标指示器(多滑稽的名字)”之后可以确认。

顺便说:这个“执行最小旋转”的设置机制,是一种很滑稽的设想,我也是首先关闭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Inventor已经放弃了理论上很有前景的“自适应”而不再继续研究和进行算法改进的前提下,使用多实体做设 ...

“以前没这样,这两年却这样”的事儿真的不少了。。。

总感觉动老程序的那些人,不知道自己在动什么。。。也许根本不关心自己在干嘛。。。

网友A:
也许根本不关心自己在干嘛?

当然,这很正常。
您在工厂工作,您说制造车间的工人在加工一个零件的时候,会关心这个零件是“干嘛”的吗?
我做过多年工人,我就从未关心过这些,按图纸和工票干活,然后交检就是了。
您说的“动老程序的那些人”,相对于我们制造业,其实就是一些工人(白领)。
决定让他们做改动的,才是关键人物,他们基本上不会直接写程序,多数也不明白我们要什么。

其实,这些关系呀、研发机制呀、各种人的身份和位置呀,在我的书中都说明了。与我们制造业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根本不关心自己在干嘛?

当然,这很正常。

我也认识几个软件公司的项目经理级别的朋友。

我一个老乡,接到日本某联锁便利店的管理系统订单后,公司自讨费用,派他到日本呆了4个月回来后开始研发。

原来对这类企业的管理体制一窍不通的老乡,回来后,喝酒都是便利店的话题。。。 。。。

我觉得,Inventor队伍,就缺这样的人物或经营管理理念。就是一盘散沙,没人给这些山羊们圈围栏。。。

弄得Inventor,原来很像一个只穿T恤牛仔裤不化妆,却也很有魅力的健康女孩儿;

现在却就像浑身挂满不搭配的饰品来装品位装嫩的大婶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认识几个软件公司的项目经理级别的朋友。

我一个老乡,接到日本某联锁便利店的管理系统订单后,公 ...

您说的没错。
研发者缺少来自市场的直接压力,员工并不关心公司的发展,是一些古老的软件公司的一大特色。
所以,虽然美国是创造力最强的国家,可是创新的来源都不是这些老公司(包括Autodesk),而是那些准备上市的新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