渲染的时候,为什么瓶盖那里会出现金黄色的亮斑呢?

楼主(2015-04-24):
如题如下图,为什么渲染的时候瓶盖那里会出现金黄色的亮斑呢?求高手解答!

补充内容 (2015-4-25 11:29):
12楼有重新渲染得图

网友A:
你家里还有天窗啊。。。好羡慕啊。。。

看看背景啊、环境啊、光源啊的样式之类选了什么?

网友B:
光源设置,反光引起。

网友C:
什么软件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软件画的

在SolidWorks版块发的你说用什么软件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源设置,反光引起。

我把所有的光源去掉了都还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家里还有天窗啊。。。好羡慕啊。。。

这个。。。光源放在上面轴测图不是更好看一点

网友:
不错不错  我还从来没用过渲染呢

网友D:
不使用“精确的环境光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使用“精确的环境光源”

没有那个选项啊

楼主:
新的问题又来了,中间这一竖怎么消除掉,贴图之后才有的

网友D:
适时修正软件默认的三个线光源位置及光照强度,或者再添加删除线光源。贴图是solidworks2014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适时修正软件默认的三个线光源位置及光照强度,或者再添加删除线光源。贴图是solidworks2014

这些我都试过啊,基本上作用不大

楼主(2015-05-29):
引用 网友D:
不使用“精确的环境光源”

天花板大侠,请问为什么我安装2015SP2.0的时候会这样啊(图片是我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