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门加工花键的数控机床,有没有?

楼主(2015-04-24):
请问各位朋友,有没有专门加工花键的数控机床。最好是卧式的,因为加工零件比较长,我知道加工渐开线花键肯定没有问题,现在问问大家能不能加工矩形花键

网友:
有的,以前我见过普通的,现在数控的应该也有的。

网友:
应该有的

网友:
花键轴加工:主要采用滚切,铣削各磨削等切削方法.也可采用冷打,冷轧(见成形轧制)等塑性变形的加工方法.
1.滚切法:用花键滚刀在花键轴铣床或滚齿机上按展成法加工.
2.铣削法:在万能铣床上用专门的成形铣刀直接铣出齿间轮廓,用分度头分齿逐齿铣削,如不用成形铣刀,也可用两把盘铣刀同时铣削一个齿的两侧,逐齿铣床好后再用一把盘铣刀对底径稍修整.不过此法生产率和精度较低,主要用于单件小批生产中加工以外径定心的花键轴和粹硬前的粗加工.
3磨削法:用成形砂轮在花键轴磨车上磨削花键齿侧和底径,适用于加工淬硬的花键轴或精度要示更高的,特别是以内径定心的花键轴.
4.冷打法:在专门的机床上进行
5、还有就是拉床。
以上从百度来的!~

网友:
可以磨个插刀,用插刀插

网友:
我们做圆形连接器的外壳好多都有键、键槽,都是自己手动磨个插刀插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