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N砂轮磨损超快?

楼主(2015-04-24):
        江苏某一公司的CBN砂轮,3年前通过试验确定好粒度浓度等参数,磨削的材质为20CRMNTI,硬度HRC56-60,之前砂轮在一个产品的加工周期中,大概只有几个μ的磨损,现在产品磨不动砂轮磨损掉了。

网友A:
现在产品磨不动砂轮磨损掉了

磨粒肯定出问题。

网友(点评):
厂家是不大愿意让客户了解更多的相关知识,在我们附近也有一家配套的,卖家不愿意带我们去厂里参观,数量也是至少100个试样,说数量少了配方不准。

网友:
也可能是粘结剂出问题了,磨粒受力直接脱落

网友(点评):
原因也许就是你说的,砂轮刚一接触到产品没一会,电主轴发出的声音和空载的一样了。

网友(点评):
原因也许就是你说的,砂轮刚一接触到产品没一会,电主轴发出的声音和空载的一样了。

网友:
说不定产品硬度变70了,哈哈

不稳定的工具怎么能做出好的产品,哎,默哀一下

网友(点评):
工具不好压根就做不出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产品磨不动砂轮磨损掉了

磨粒肯定出问题。

      砂轮寄回厂家去分析了,应该是砂轮有问题,这批砂轮修整非常轻松,之前的有点困难,听厂家的分析可能是烧结砂轮时温度没控制好。

网友(点评):
可以给出砂轮完整的编号吗?你家的产品应该是用陶瓷结合剂的较好。

楼主:
呵呵,产品硬度有检测,不会70hrc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砂轮寄回厂家去分析了,应该是砂轮有问题,这批砂轮修整非常轻松,之前的有点困难,听厂家的分析可 ...

呵呵,关于产品的硬度70是开玩笑的

一般这种CNB砂轮,磨料没问题的,都是烧结的问题,磨料出问题比较容易发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产品磨不动砂轮磨损掉了

磨粒肯定出问题。

       是陶瓷结合剂的cbn砂轮,粒度150,浓度150。刚才厂家电话打过来了,没告诉具体原因,但明确说砂轮有问题。

网友(点评):
一般陶瓷结合剂是固定参数在烧结,除非是炉子出状况,否则很难遇上。CBN晶粒出问题的几率就高多了。厂家通常不会明确告知问题点,怕客户太了解砂轮里面的知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陶瓷结合剂的cbn砂轮,粒度150,浓度150。刚才厂家电话打过来了,没告诉具体原因,但明确说砂轮 ...
厂家是不大愿意让客户了解更多的相关知识,在我们附近也有一家配套的,卖家不愿意带我们去厂里参观,数量也是至少100个试样,说数量少了配方不准。

砂轮配方是他们的商业机密,俺们不好去打探。调整配方时是烧一或二个后就去试磨效果,然后再依据回馈情况去调整配方。也会出现达不到某厂家砂轮效果的情形,这时就可能牵涉到本身技术能力的问题。

同样配方参数生产出来的砂轮,在你们同行使用上的评价也是会不同的,这些差异是源于加工参数与机床的不同。

网友(点评):
工业陶瓷书中都有配方嘛,还有些介绍特种材料的书中都有配方

网友(点评):
是的,机床、使用场合的微小变化都会感觉到砂轮的效果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