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异形导向孔命令出现错误

楼主(2015-04-24):
想在板子上打螺纹孔,用异形导向孔命令时出现如图所示的错误。请问怎么设置才能消除此错误?

网友:
可能是加密软件造成的

网友:
加装内存,设置虚拟内存

网友:
以前使用2008\2011版经常出现,后来换了2014版再也没出现,当然电脑的内存加大了,32位的只能管理3G

网友:
加内存妥妥的

楼主:
我电脑是32位 4G内存的,刚刚改了下虚拟内存,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脑配置问题了。

网友:
我之前用的10版的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A:
关闭软件,重新启动就正常了,因为系统的虚拟内存区没空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闭软件,重新启动就正常了,因为系统的虚拟内存区没空间了

我重启电脑也一样,我调下虚拟内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