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圈问题,怎么选取截面直径?

楼主(2015-04-24):
看到一自行设计的O型圈  截面直径20mm  请问  O型圈设计  怎么选取截面直径?

网友A:
有标准件,直接选型就可以

网友B:
查设计手册  有标准

网友:
截面直径20mm  ,O型圈新旧标准都没有这么大的。

网友C:
填充率,压缩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标准件,直接选型就可以

标准件最大的7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设计手册  有标准

什么设计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填充率,压缩量

不太明白 能详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