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easing-cooling fluid,这是冷却液还是润滑液

楼主(2015-04-24):
greasing-cooling fluid  谁能告诉我这是冷却液还是润滑液

网友:
加破折号表示二者同等地位,润滑兼冷却

网友:
润滑冷却液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2018-06-25):
ZOROLL滚压刀具是一种无切削加工,由高硬度的滚柱或金刚石头滚压金属表面,使其产生塑性流动,填入到凹谷中,使金属表层粗糙度值降低到Ra0.1以内,并使表层组织冷作硬化和晶粒变细,形成致密的纤维状,使硬度和强度增加,从而提高了金属表面耐磨性、耐腐蚀性和搞疲劳强度。

卓诺金刚石滚光刀使用灵活,滚压外径或内径大小可通过程序控制,类似于车刀的使用方案,可外圆滚压、内孔滚压、端面滚压,圆弧滚压,球面滚压等。
滚压后的表面,不会有刀纹,有配合的场合,轴与内孔之前配合更紧密,耐磨性和硬度都会有所提升,非常好用的镜面加工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