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设备框架里面的线束的几种方法?

楼主(2015-04-24):
如题,固定设备框架里面的线束,希望各位能给几个方向,我好去查查,感谢各位了。

网友A:
没说明白,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B:
指用捆扎带绑等类似方法?

网友C:
你是否想找的是桥架啊?走线槽?卡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说明白,能说具体点吗?

谢谢,就最简单的情况,比如说我有一块钢板,正好有一根电线从他上面过,我要把它固定在钢板表面,弄出一定的形状来躲开某些位置(比如说怕被刮到蹭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否想找的是桥架啊?走线槽?卡槽?

谢谢,不过不能用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用捆扎带绑等类似方法?

谢谢,是我把这束线捆完后,要固定在金属框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