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丝头能否做成更大直径的球头?

楼主(2015-04-24):
金属丝直径0.2mm,其端头能否用激光等方法做成直径更大的球头?
球不必非常严格。
谢谢!

网友A:
楼主的意思就是把金属丝加工个球头,数量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就是把金属丝加工个球头,数量多么?

QQ 158957189

网友B:
做过激光焊接合金丝,感觉还行,找他们卖激光焊接机的做个样品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过激光焊接合金丝,感觉还行,找他们卖激光焊接机的做个样品不就行了。

根据您的经验,直径0.2的金属丝能做成直径多大的球头?

网友(点评):
0.5左右吧,你自己去试试,他们一般让试焊。出来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
你的头像真好看 啊。

网友:
什么金属,要求不高,直接高温让末端熔融一点,自己应该就会变成圆头了吧~比焊接强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