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榆次03系列叠加阀设计液压系统,没有叠加式的先导阀怎么办?

楼主(2015-04-24):
用榆次03系列叠加阀设计液压系统,没有叠加式的先导阀怎么办?

如图,只有4种直动式溢流阀,怎么办?

网友A:
溢流流量不足的话,你可以单独弄一个电磁溢流阀.为啥非要叠加的?想省点银子?要么用大一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溢流流量不足的话,你可以单独弄一个电磁溢流阀.为啥非要叠加的?想省点银子?要么用大一号的.

谢谢大侠!不是设计系统,是做毕业设计,但能跟实际联合更好!

整个系统想设计成叠加阀的系统,但此时的03系列的叠加阀中没有先导式溢流阀,就想如果真要设计一个叠加阀系统,该怎么办?

您的意思是:单独设计一个阀块,阀块上按电磁溢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溢流流量不足的话,你可以单独弄一个电磁溢流阀.为啥非要叠加的?想省点银子?要么用大一号的.

如果用06通径的,又没有叠加阀呀?只有减压阀

网友:
可以选一个先导式的插装阀,自己设计一个叠加块

网友B:
再说油研03的叠加溢流阀是先导式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说油研03的叠加溢流阀是先导式的呀

如上图,要组成卸荷回路,需要将遥控口和换向阀连接

可叠加式溢流阀也没有引出遥控口的孔道哇?

网友:
那是你原来表达的不清,你说的是油研没有03的叠加式先导溢流阀,而不是说油研没有带遥控口的03叠加式先导溢流阀,具体谁家有10通径的带遥控口的叠加式溢流阀,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点评):
谢谢!是我没表达清楚!

网友B:
你如果实在是想要叠加式的带遥控口的先导溢流阀,那就自己选个插阀,做个叠加块好了,SUN的RV*A的3口可做遥控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如果实在是想要叠加式的带遥控口的先导溢流阀,那就自己选个插阀,做个叠加块好了,SUN的RV*A的3口可做遥 ...

我并不是非要叠加阀。

在现有的条件下,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是不是单独设计一个电磁溢流阀的阀块(如果我找不到叠加式的带遥控口的叠加式先导溢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