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D保存时报错

楼主(2015-04-24):
CAD保存时出现如下错误,请问是啥情况?

网友:
如果CAD出现一些莫名的问题,可以试一下下面这个方法:
文件→绘图实用程序→恢复→选择有问题的DWG文件

网友A:
我以前也出现过类似保存失败的提示,网上找了好多方法,后来知道原来是打印图纸后打印机的后台程序一直在占用这个文件,把打印机的后台程序关掉就能保存了

网友(点评):
真的吗?下次出现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出现过类似保存失败的提示,网上找了好多方法,后来知道原来是打印图纸后打印机的后台程序一直在占 ...

我卸载了 重新装了

网友B:
另存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存一下试试

另存也一样  所以我重新装了下软件,就OK了

网友(2015-07-02):
我遇到这样的问题是,软件没有完全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