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铁吸引中的软连接和小车平稳过渡轨道接缝的问题

楼主(2015-04-24):
如图所示:有一个牵引机构带动小车,因为小车有时需要与牵引机构脱开,因此中间用电磁铁吸合铁板的形式连接。小车载重之后大约2500KG,行进速度为0.6m/s,电磁铁一端加了弹簧缓冲机构,电磁铁拉力为3000牛,吸引的铁块尺寸为180x180x20,重7KG。
现在的问题是:一,小车有时候在轨道上运行不平稳,而铁块和小车之间是硬链接,因此有时磁铁与铁板之间的连接会因为车板的跳动脱开,用什么样的结构可以实现铁板和小车之间的软连接,注意铁板较重,一般的软连接撑不住铁板的重量,导致铁板垂下,不利于磁铁吸合。
二、小车滚轮脚踏面尺寸为80,现在轨道之间有一个约20mm的接缝,怎么样能让小车越过轨道接缝能平稳越过。

小车

小车

网友A:
填掉可以吗?

网友:
最根本的原因是电磁铁将前后连成了整体,当经过缝隙的时候,却需要允许前后发生相对移动。

楼主可以使用拖车钩的结构,小车一端为了防止车钩自动下垂,可以增加两个弹簧,一上一下。通过调节两弹簧的预压缩力使拖车钩保持水平。但当下车经过接缝的时候,弹簧又可以被压缩,从而允许小车和前面部分在高度方向的相对位移。这样电磁铁就不会被强制分开从而脱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填掉可以吗?

不行,一段轨道是固定的,一段轨道有时候需要上下移动。

网友B:
磁性连接有什么好处吗?是必须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性连接有什么好处吗?是必须的吗?

必须的,因为这个小车在某些时候需要和前面的牵引机构脱开,就和火车头一样,有时候需要脱开去牵引别的车厢

网友(点评):
你们变压器容量够大的呀!

网友C:
连接机构能改成可以进行一定量上下摆动的摆动机构吗?

网友D:
对于牵引机构和小车,在轨道上都是水平位置不变的,在间隙处、竖直方向上起伏,需要2个轴点才能保证不降低连接可靠性,只靠磁铁端的弹簧部位的俯仰间隙(假设你预留了)是不够的,所以小车端连接机构需要另外增加可以上下俯仰的间隙。
分法可以参考上面社友的,或者你们因地制宜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接机构能改成可以进行一定量上下摆动的摆动机构吗?

你画的这个是一个万向机构吗,我在连接处已经加了一个万向轴承,解决了磁铁和铁板不平行的问题,但是对于小车移动不平稳导致的磁铁脱开的问题没有什么作用,现在我考虑增在万向轴承的轴上加一个弹簧,起到缓冲减震的软连接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牵引机构和小车,在轨道上都是水平位置不变的,在间隙处、竖直方向上起伏,需要2个轴点才能保证不降低连 ...

已经加了万向关节,现在还需要一个软连接。

网友E:
楼主你就用一般的软连接,把铁块放在独立的车轮上!

网友:
三个办法。
1。增大轮径。80轮过20的缝,理论上会有1.3mm的沉降。轮径放大,比如到160, 就只有0.63的沉降。 保证沉降在你的不脱钩范围即可。
2。降低铁板硬连接的刚度。使其在自身长度方向上能形成大于沉降的额定弯载挠弯。但这种方法可能导致推杆失稳,需要严格设计。
3。设计自填缝机构。这类机构本身不复杂。可以利用旋转+扭簧的方式做到机械自动。

网友(点评):
另,推荐你采用火车车钩设计。比如詹尼车钩,或者其发展型。

网友F:
如果升降活动的轨道没有水平旋转,可以考虑两个轨道斜接的吧。有点像铁路上分岔口那里。。。

网友:
能否把铁板做成凹形的,或者铣个内槽,让电磁铁能嵌入进去,使其在震动时不容易和铁板脱离。

网友:
跟高手来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就用一般的软连接,把铁块放在独立的车轮上!

一般的软连接什么怎么样的?管道上的常用波纹管,还有振动电机上用的橡皮管,现在拉重物的这两种都不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升降活动的轨道没有水平旋转,可以考虑两个轨道斜接的吧。有点像铁路上分岔口那里。。。

斜接轨道只能上或者下吧,不能同时满足升降。

网友(点评):
你说的斜缝,是从侧面看见的。你再到天上去往下看着画根斜缝呢?(^.*)

网友G:
这个拉力不算大;从你图中看,连接机构不用动,前面连接两根销轴与连接板连接,销轴两端装配弹簧,这样连接板可以在销轴内上下浮动;关键是选择好弹簧。

网友H:
问题:怎么样能让小车越过轨道接缝能平稳越过。
为什么接缝处会振动,重力作用导致轮子下沉,既然不管轮子多大都会下沉,那么可以考虑增加轮子数量,使这个轮子下沉时有别的轮子替其承重。
如果可以大改的话,增加轮子数量并且合理分布(从侧面看,楼主是三组,而且分布不合理啊,有点想当然,呵呵呵),任何一个轮子过缝隙时,都不会下沉,由其他轮子承重,关键是最前面和最后面的轮子,要满足这样的条件,可以用四组轮子,保证重心在两组之间即可,这样保证可以平稳度过。其实两组两组配合即可。承重大的话,中间还可以加轮子,免得把车压变形,或者别的轮子承受重量不够。
大家想想大卡车,其轮子布局多种多样
楼主的车车应该好加轮子吧,四组即可,参照下面的红色卡车

网友(点评):
分析的挺好。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这样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问题:怎么样能让小车越过轨道接缝能平稳越过。
为什么接缝处会振动,重力作用导致轮子下沉,既然不管轮子 ...

谢谢,图上的轮子只是示意。你说的没错,我昨天也才想到这个办法,现在我已经把轮子改为两个一组,只是还没有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拉力不算大;从你图中看,连接机构不用动,前面连接两根销轴与连接板连接,销轴两端装配弹簧,这样连接 ...

嗯,没错,现在我正在设计这种机构。

网友I:
解决平稳问题,你可以试试在小车最前和最后分别加一个轮子,让前面的轮子先越过缝隙,但是重心没过去,前面的轮是贴在导轨上而没有承重,等重心过来了,前面的轮又可以承重了,中间的轮就可以平稳越过。(后面加的轮一样的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解决平稳问题,你可以试试在小车最前和最后分别加一个轮子,让前面的轮子先越过缝隙,但是重心没过去,前面 ...

没错,已经改为这个轮子了,还是谢谢你。

网友J:
太简单了,轮子做整体的就不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太简单了,轮子做整体的就不得了

请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
楼主可以使用拖车钩的结构,小车一端为了防止车钩自动下垂,可以增加两个弹簧,一上一下。通过调节两弹簧的预压缩力使拖车钩保持水平。但当下车经过接缝的时候,弹簧又可以被压缩,从而允许小车和前面部分在高度方向的相对位移。这样电磁铁就不会被强制分开从而脱离。

网友:
不知道可不可以参考这样的形式

网友K:
真是奇葩的设计,我认为,我都忍不住呵呵了
用电磁铁做连接,美其名曰需要在某些时候脱开,用电磁铁利于控制。你可知道磁场的强度是随着距离衰减的?
难道可以自动脱开的连接结构就只有电磁铁了吗?电磁铁只是动作原理,有许许多多的电磁铁变种。比如液压阀是用电磁铁控制一个芯棒,芯棒推动阀体,而且还有先导机构以减小动作需要的推力。我觉得完全可以改成用电磁铁带动一个销轴。这样在轮子越过沟沟坎坎的时候即使振动也不会脱开了。

网友:
柔性连接也可考虑十字滑块连轴器的结构,结构可做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真是奇葩的设计,我认为,我都忍不住呵呵了
用电磁铁做连接,美其名曰需要在某些时候脱开,用电磁铁利于控 ...

呵呵

网友(2017-02-16):
用磁力作为牵引动力, 是一个愚蠢的主意!

可以用磁力作为一控制某些元件动作的力量。

网友:
必須用電磁鐵嗎,電子脫鉤可以嗎,類似電子門鎖

网友:
你这个问题类似于轨道车,而轨道车的车钩看图片,允许上下滑动,以此来规避你说到的跳动

网友:
非要用电磁铁也没办法。可以用小孩木马上用的弹簧啊。

网友(2017-12-29):
最后呢,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