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横梁的设计,剪应力该如何消除?

楼主(2015-04-24):
横梁重1吨,2头提升2.1米。横梁长13米。如下设计,请大侠指教如何消除剪应力:

网友A:
这问题不对,是想减小横梁的剪应力?还是其他的,具体一点!

网友B:
就是,有力载荷的作用就会有剪切力,我觉得是不是主要控制横梁的变形量,减少最大弯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不对,是想减小横梁的剪应力?还是其他的,具体一点!

横梁靠2头的丝杆提升,丝杆受横向剪力。问:如果消除或其他更好的办法避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有力载荷的作用就会有剪切力,我觉得是不是主要控制横梁的变形量,减少最大弯矩。

如何控制横梁的变形呢(横梁是钢铁制造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横梁靠2头的丝杆提升,丝杆受横向剪力。问:如果消除或其他更好的办法避免

丝杠提升1吨的横梁,一算一下丝杠的自重!两根丝杠就要有横梁重了,还在作用横梁的附加提升。没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丝杠提升1吨的横梁,一算一下丝杠的自重!两根丝杠就要有横梁重了,还在作用横梁的附加提升。没意义了。
...

你是新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新手吧

不是 是老手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D:
参见拉索桥,吊起来
不过张力控制比较麻烦
用在机械系统里不容易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见拉索桥,吊起来
不过张力控制比较麻烦
用在机械系统里不容易实现

本来也是考虑用类似的机构,只是客户指定要2头(涡轮)丝杆提升,还要直流电动。(控制部分我就没上传了,关键是丝杆的受剪力变形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控制横梁的变形呢(横梁是钢铁制造的)

增大横截面或者改变立柱的位置,即支撑点的位置。变形肯定会有不过你要看你的变形量多少不会影响你的设备的工作,机械设计手册关于机架设计里面好像有关于变形量的规定。手动吊车和单梁吊车   允许挠度=L/500;轻级工作制和起重<50t的中级工作制桥式吊车  允许挠度=L/600;重级工作制和起重重量>50tde 桥式吊车  允许挠度=L/750;请参考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这个项目我们已加大了丝杆及直流电机的型号,客户也认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