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具怎么做?手板仪表车设备630

楼主(2015-04-24):
开槽 宽度是2mm   开槽深度3.3左右与孔贯通(左右圆孔)

网友A:
用什么设备开槽,本体是什么材料,多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设备开槽,本体是什么材料,多厚?

手板仪表车床呀

铝合金

厚度是6mm

网友:
LZ用车床开槽?你是把刀具装到主轴上吗?

网友B:
呵呵!不懂LZ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不懂LZ啥意思

开槽呀

网友B:
你准备用什么机器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准备用什么机器开啊

:L:L:L:L:L:L:L:L:L:L:L:L

你说呢 哈哈哈哈

网友C:
楼主的的想法可以实现的,做个模具放产品固定在刀架上,刀具用两个或一个刀片卡盘夹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的想法可以实现的,做个模具放产品固定在刀架上,刀具用两个或一个刀片卡盘夹住。

不知道效率咋样呢了

网友(点评):
为什么不用线切割来,一下能割好多

网友(点评):
为什么不用线切割来,一下能割好多

网友D:
何必舍近求远呢?用铣床多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效率咋样呢了

装夹比较费时,效率不怎么样,要是用铣床可以一次夹很多片,那样效率会好些。

楼主:
恩好的  谢谢师傅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何必舍近求远呢?用铣床多好

2mm铣刀容易断么

网友:
转速要高才不断刀,多年没弄机加工了,要计算进给量的。肯定比你车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夹比较费时,效率不怎么样,要是用铣床可以一次夹很多片,那样效率会好些。

是啊 这样就更方便了

型材是两米的
可以空间够大做个靠山连续铣槽 在切割机切断

网友:
大圆+小圆,销子短一些,加个快速钳就搞定,剩下就是调试的事了

网友:
上铣床,用锯片铣刀,一次装夹一排,一刀过,效率刚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