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件是CAXA软件绘的图形,mastercam转换求助

楼主(2015-04-24):
我有件工件是CAXA软件绘的图形,其中一个是用样条曲线绘制的,要用慢走线切割。需要用mastercam软件转换后,才能生成路径慢走线切割,请问谁会此软件,求帮助。

网友A:
mastercam识别DWG格式,在CAXA处理好图形,去掉标注和注释,中心线,再另存为DWG格式,然后用mastercam识别

网友:
CAXA本身就有线切割的版本软件,自己软件玩不转还怎么玩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stercam识别DWG格式,在CAXA处理好图形,去掉标注和注释,中心线,再另存为DWG格式,然后用mastercam识别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