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不同的发黑方法概述

楼主(2015-04-24):
       首先要说发黑和发蓝,这两种其实是一种说法,因为最早在钢材发黑上使用的是空气发蓝,因为材质的不同,有黑色蓝色等差别,所以才会有不同的说法,

发黑从不同的方法来看,有如下几种方法:

1.   高温空气或者蒸汽发蓝,
      这个适用于大部分材质,原理不多说,铁在高温下(一般超过500℃)与水和氧气反应生成四氧化三铁而已,但是这里就会产生一个问题,500℃的温度会引起钢铁硬度的下降,所以选用要慎重,另外,设备的投入也是比较大,比下面的药水发蓝要贵一些

2.   碱性发蓝
     最常见的配方就是用亚硝酸钠和苛性钠(也就是氢氧化钠)等原料组成的发蓝液体,一般发黑温度在130度左右,时间看各家药水厂商的配方,但是一般至少要15分钟以上,然后生成的氧化膜最好用肥皂水进行皂化处理,已增加膜的耐磨性能,然后再用防锈油来处理,最好是高温煮一下,直接常温浸油也可以,效果差些
注意:亚硝酸钠是致癌物

3.      常温发黑(酸性)
    一般的体系都是使用硒酸盐等物质,常温,2-3分钟就可以生成黑色的表面,但是表面太光洁的工件,需要使用强酸”拉毛”处理,就是表面粗糙一些,表面越光越难成膜,膜的牢固度也比较差,发黑后直接浸脱水防锈油,发黑效果相对碱性的要差一点,表面的黑色氧化膜其实是硒化铜和一些铁的氧化物,
注意:硒酸盐也是有毒的

4.    磷化发黑
      实际上磷化发黑目前成熟的工艺分两步法完成的,先常温发黑,然后再磷化,这样得到的磷化膜又黑又耐磨,但是光亮度差一些,表面相对粗糙,耐蚀性也不错,个人比较推荐这种方法,至少做出的品质会好一些,成本相差一点点

5.   余温发黑
       这种工艺其实应用的很少,把这个也叫发黑其实我觉得有点勉强,因为表面黑色的物质其实是一种油漆,是在工件高于180℃以上的温度下直接浸泡在余温发黑药液里,10秒左右再取出,表面会自干,就可以了,耐磨性也不错,防锈性能也还可以,但是因为是漆膜,就会有普通漆膜的一些流挂的问题,不太适合做平面状的工件

6.   不锈钢发黑
    这个方面因为工作原因没有这个方面的要求,只测试过一些样品,没有实际研究多少,目前看来还是含铬酸的配方比较多,有兴趣的可以自己研究下

    发黑因为成本低,虽然也有能耗,环保,以及健康等问题,但是因为他不含有ROHS禁止的物质,所以还是在大量使用,各种方法有各自的优缺点,选择性使用吧

                                                               -------个人整理,转载请注明出自机械社区

楼主:
@negtive   了解一下吧

@老鹰  论坛能不能内嵌一下WORD格式啊,我word 写好,贴过来全变了。。。

网友:
楼主贤惠!楼主精神值得在社区发扬!

网友:
编辑器上有从word粘贴吧

网友(点评):
那么小,没注意到,丢脸,呵呵

网友:
已经收藏,平时经常用到发黑,感谢楼主!

网友:
常温发黑(酸性) 也有不含硒酸盐的配方,一般发黑效果都不咋样,亮度与耐蚀度都不碱性发黑要差。

网友(点评):
是的,酸性配方看着省时间就是省钱,但是药品等的消耗量和稳定性,包括成品的外观和质量都不如碱性发黑

网友A:
余温发黑药液是什么样漆?能举个例子吗谢谢!

网友:
有没有便宜又方便的可以替代发黑的表面处理方式?

网友(点评):
发黑几乎是目前最便宜的方法了,你想想,一般1快5一公斤的表面处理价格,大块的铁更便宜,大件用自喷漆喷一喷最便宜,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余温发黑药液是什么样漆?能举个例子吗谢谢!

改性的水性丙烯酸树脂吧,我闻着像电泳漆的味道

只要是利用高于180度温度的工件,进入液体后瞬间烤干水分形成的漆膜吧,漆是水溶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余温发黑药液是什么样漆?能举个例子吗谢谢!

是棘轮扳手的四方头,两个分别是一个上油一个未上油的,

网友B:
问题现在发黑要被抓的嘛,你看做发黑的,现在都快大无畏革命主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现在发黑要被抓的嘛,你看做发黑的,现在都快大无畏革命主义了。。。

是不太好找,主要是电镀工业园区不欢迎他们啊,发黑和电镀的废水处理体系有些差别

特别磷化发黑的,电镀厂最讨厌含磷废水了

所以是比较麻烦,别的不考虑耐磨就是做电泳了

钢铁防腐上色本身就会有矛盾,耐蚀性差但是便宜,想防腐好再保证尺寸本身就是矛盾的

网友:
介绍得挺详细。

网友:
问下为什么要让零件发黑,防锈?耐磨?

网友(点评):
这种问题完成可以自己在网上搜得答案,当伸手党是不会在技术上有啥成长。

网友(点评):
两者皆而有之,而且便宜,效果也不错,哈哈

网友C:
请问表面光洁度高的零件,是不是也很难进行碱性发蓝处理?公司一些零件的后续工艺都是先发蓝后再磨的,不知是否考虑这个因素,还是担心发蓝后尺寸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表面光洁度高的零件,是不是也很难进行碱性发蓝处理?公司一些零件的后续工艺都是先发蓝后再磨的,不知 ...

先发蓝再磨,最主要的原因是可能有一部分是不需要发蓝的,为了一些功能性或者外观的需求

发蓝层很薄的,后加工中没办法修正精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先发蓝再磨,最主要的原因是可能有一部分是不需要发蓝的,为了一些功能性或者外观的需求

发蓝层很薄的 ...

那粗糙度高于1.6的零件表面,是不是很难发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粗糙度高于1.6的零件表面,是不是很难发蓝

从原理来说,粗糙度越高越容易发黑,光洁度越高越难,因为发黑膜层比较难附着在工件上

打个简单的比方,你在水泥地上弄上油漆,很难清除掉,在玻璃上就比较容易(忽略两者材质的不同,因为普通油漆都不会和两者有很高的结合力)

发黑的配方调整是根据不同材质而差别比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原理来说,粗糙度越高越容易发黑,光洁度越高越难,因为发黑膜层比较难附着在工件上

打个简单的比方 ...

多谢热心指教!!

网友(2015-06-06):
传统的发黑因为成本低,做工装等自己使用是没问题的,如果作为产品防腐,对于要求较高的客户就不够了,文中提到的磷化是不错的,未来全面替代发黑的应该是电泳。

网友D(2015-07-31):
引用 楼主:
是不太好找,主要是电镀工业园区不欢迎他们啊,发黑和电镀的废水处理体系有些差别

特别磷化发黑的,电 ...

请教一下,锻铁件在室外长期70度左右运行时磷化好还是电泳好

网友(点评):
70度左右运行时什么意思,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锻铁件在室外长期70度左右运行时磷化好还是电泳好

高温70度,现在用的是达克罗处理的表面,效果不是很好。工件也是受力件

网友:
基本都试过。普通材质磷化发黑效果不错,不锈钢的尤其是双相不锈钢,用QPQ还可以,其他颜色都上不去,就连QPQ有时候都还不够黑

网友(点评):
不锈钢直接做真空电镀了,那么好的材料拿去发黑,太糟蹋材料了

网友(点评):
上密封座之类的东西要复合盐浴渗氮,没办法

网友(2015-10-15):
正在找这种整理过的思路清晰的资料。谢谢楼主。

网友(2016-04-09):
先常温发黑 然后在磷化 能方便说一下具体工艺吗 我是为了图省事常温发黑 但是掉色啊 头疼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这么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