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远洋捕鱼船用定量包装秤的设计

楼主(2015-04-24):
在山东的沿海地区,过去远洋出海打渔后主要是冷冻,就像我们过去吃的冷冻带鱼一样,现在许多时候把鱼打上了后做成鱼肉糜,然后定量包装再冷冻,由于船在海上受海浪的影响不断的颠簸,这对定量包装秤的准确称量带来问题,这个问题好像瑞典有类似的设备,他们如何解决这类问题的有哪位老师知道可以介绍学习。

网友A:
你再找点原理性资料看一下就好了,其实就是个‘悬挂问题’,

一种是把称量结构相当于船体悬挂起来,精度跟你系统设计有关,

再一种就是你现在的称,把你称再挂在一套压力传感器上,上面称出的数据与下面的合并,就得到一个新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再找点原理性资料看一下就好了,其实就是个‘悬挂问题’,

一种是把称量结构相当于船体悬挂起来,精度 ...

按照我们的水平能想的方案都想了,无解啊,所以才请专家们出主意,或者是否有类似的工作经验可以交流

网友:
比如车上放水杯那样的装置可以不;或者用陀螺仪自动定心

网友B:
用鸡头平衡原理来制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鸡头平衡原理来制作吧

鸡头原理是如何原理请明示

网友(点评):
我也是看论坛的时候看到的,你可以看看。。。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6262&extra=page%3D4

网友:
鸡头平衡原理,和称重有什么关系?

网友:
我们也是做秤的。我觉得悬挂就是自动水平啦!怎么都在一个平面上,我觉得用数字滤波可能得到效果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