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认识这个特殊的“气缸”

楼主(2015-04-24):
周二去机床展看到一个特殊的气缸(也可能不是气缸),就是上图红圈内的东西,这是一个上下料机械手,由左边的滚珠丝杠驱动,方导轨导向;红圈内的这个气缸样的东西跟着上下运动,是festo的东西。手里正好有festo的样本,没查到。现在需要大侠帮忙能提供确切的名称或型号?

网友:
制动器?还是平衡缸?

网友:
无杆气缸?很像

网友(点评):
也有可能不是气缸,因为中间有丝杠提升了。如果是气缸应该就是无杆缸这个结构

网友:
会不会是刹车啊

网友:
不会只是一个直线轴承吧

网友:
图片不是很全面不好下结论

网友:
询一下FESTO销售不就知道了。

网友:
难道是传说中的阻尼缸。。4。

网友:
没个定论啊,你当时就没研究下,不用它驱动,还有其它动作吗?

网友(2015-09-20):
知道什么缸了吗

网友:
应该是个无杆气缸

网友:
询一下FESTO销售

网友:
不像是无杆

网友:
有丝杆提升,如果不是无杆缸的话,那就起个直线轴承作用了吧

网友:
不会是无杆缸,个人猜测应该是机构停止后的锁紧装置

网友:
看那根光杆上有个突起,像是限位点。可这个缸体上又接的是气管。所以只是看着像是起栅尺一类的作用

网友:
是否是丝杆控制上下运动的摆动缸。

网友:
确实是气动元件 有气管呢  无杆缸可以排除 有丝杆驱动 要那玩意干啥  导向的也可以排除 说了有导轨导向呢 刹车,缓冲也不想 要刹车我不会用刹车电机吗 这里用刹车对电机寿命有影响不说也不精准 所以我猜测是不是夹爪或气动卡盘之内的

网友:
目测可能是锁紧用的气缸,估计顶的是楔块

网友:
有答案了吗

网友A(2015-11-02):
应该是制动的:1,防止上下料夹具跌落  2,工件加工时间长时,由此制动,电机可以休息了,延长电机和控制器的寿命,响应节能号召 3,和电机刹车配合双保险。              此物件在其官网没查到,哪位鸟语好的话在歪果仁网站找找

网友(点评):
可能是用来防止下落的,比如突然断电。有点像高铁的刹车系统。

网友:
不认识,来学习

网友:
我不懂,来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制动的:1,防止上下料夹具跌落  2,工件加工时间长时,由此制动,电机可以休息了,延长电机和控制器 ...

有道理哦

网友:
我脑洞大开一个:是不是气动的锁紧装置呢。类似电磁刹车。我觉得很有可能

网友:
这是气缸吗?不是起导向作用的光杠吗

网友:
看着是双作用的。。。。不懂